内键槽加工,如图,请教

楼主(2012-10-10):
内孔键槽,是盲孔的,可以打工艺孔,我想请问这样的键槽除了用刨床加工,插床加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好办法来加工呀,在这里请前辈们指教,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拉床!

网友A: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图中的几个错误吧:
1,标注键槽径向定位尺寸110(如何测量?如何检验?)所以应该从隔圈外表面的母线处开始标起
2,键槽内壁粗糙度3.2,只需标注一次。(不算错误)
3,对称度是没有在公差值前面加直径符号的。对称度是位置公差(什么是对称度?是公差值为t的两平行平面之间的距离,所以不存在直径)

网友(点评):
你说的第1点,按楼主的标法会更好。更合理美观。

网友(点评):
设计尺寸、基准与工艺或检验尺寸基准不是一回事。只能尽量统一

网友(点评):
简单的说对称度就是与工件垂直平行,不知道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标注为210+0--0.2呢?直观,插床,刨床都行

网友(点评):
工厂里 什么样色的毛病都看得到 你能理解就干 不懂就问 指指点点有必要么 不合理你也看懂了 人家不是来问图纸质量的

网友:
更好的方法估计够呛。偷懒的方法倒是有,一两件可以用车床对付一下

网友B:
还是按传统的方法加工吧,想不到用车床怎么加工。

网友:
内径有200.做个专用的铣主轴.伸进去铣吧

网友(点评):
同意 毕竟内孔已经200了 自己做的铣头 可以保证一切

网友:
还有电火花。

网友:
楼上正解,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电火花成本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图中的几个错误吧:
1,标注键槽径向定位尺寸110(如何测量?如何检验?)所以应该从隔 ...

键槽的粗糙度方向也标反了吧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这个是用插件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按传统的方法加工吧,想不到用车床怎么加工。

车床可以加工的,利用丝杆和开合螺母驱动大拖板向前推进,和刨的原理很像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还是电火花吧  如果允许的话 把键槽弄成通孔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图中的几个错误吧:
1,标注键槽径向定位尺寸110(如何测量?如何检验?)所以应该从隔 ...

第二 与第三点我接受你的指正,表示感谢,我这个图是个草稿,第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的外径是自由公差,如果深度标到外径,虽然可以测量了,可是这个尺寸也是个自由尺寸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一个相关原则,将多余的自由公差补偿给键槽的定位尺寸公差

网友:
呵呵。你说的第一点。这个设计基准是要保证的,至于检测基准没有很直观,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智能尽量的统一。是我错了,您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图中的几个错误吧:
1,标注键槽径向定位尺寸110(如何测量?如何检验?)所以应该从隔 ...

"你可以用一个相关原则,将多余的自由公差补偿给键槽的定位尺寸公差 ",请前辈指教具体该怎么做呢,就是图上的键槽深度尺寸,我标到外径,换算下来应该是20,这个公差改怎么定呢?

网友(点评):
其实,还是你这样标注合理一些

网友:
还是用刨床吧

网友:
90度角度铣头 加工表面好精度高

网友:
材料是钢吧?
除了刨床加工,插床加工外,4,6,7楼的方法都可以。
有一种装在钻床上可以钻方孔的机构,也许也能行。
另外材料允许,批量也大的话可以考虑粉末冶金

网友:
插床或者电火花都可以加工。

网友(2013-06-20):
1,万能铣床换插头。
2,电火花。
3,车床上做个自带动力内径铣槽工装,定位卡盘后,用大拖盘拉铣。
4,在铣床上做个内径铣槽工装。

网友:
我不为楼主这样的标题所吸引,也不是被帖子的内容所迷惑。我不是来抢沙发的,也不是来打酱油的。我不是为楼主呐喊加油的,也不是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的。我只是为了每天30帖默默奋斗。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BS。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在这个处处都要积分的时代,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图中的几个错误吧:
1,标注键槽径向定位尺寸110(如何测量?如何检验?)所以应该从隔 ...

支持这种精益求精

网友:
插床是最好的加工办法,对于这种零件

网友:
侧铣头加工

网友(2020-10-21):
用数控盲孔通孔键槽插床吧,该机床是一种新式内孔键槽插床,综合了插、拉、刨床三者的优点 ,设计新颖,并采用数控技术和独特的内孔定心工艺以及特殊的进刀原理,它加工速度快,加工精度好;它能加工  盲孔、通孔内键槽和型面。不需车退刀槽,也不需打工艺孔。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C:
车床怎么弄?不懂,求教

求指导

网友:
我们都是线割拉穿了然后焊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