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0):
1.5mm的钢板,做R10的圆角,在折弯机上一次能折出来吗?这个有没有标准?

网友: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R10的上模刀具咯!

网友:
一般折弯机的刀,没有R10.

网友:
肯定可以,但要设计合适的模具,根据材料把回弹角度算在内。

网友:
不能在折弯机上搞。做磨具在压力机上搞。

网友:
不是很大的话做个模具压又快又好

楼主:
不能开模啊,只能折弯,一般钣金厂折弯刀上模圆角有多大的?

网友A:
明确告诉你可以,如果量大的话只需要开一个相应的折刀模具,如果量小的话可以用卷圆折弯的方式做,这2个方式以前都有实际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你可以,如果量大的话只需要开一个相应的折刀模具,如果量小的话可以用卷圆折弯的方式做,这2个方式 ...

卷圆折弯是用什么设备啊,平整度不好保证吧

网友B:
1.5mm的钢板,做R10的圆角,用滚压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mm的钢板,做R10的圆角,用滚压做吧

滚压用什么设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压用什么设备呢?

去参考彩光瓦成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