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度和垂直度的标注方法,如图,请教

楼主(2012-10-10):
麻烦告诉我下 这个是不是错的 正确的应该怎么标 谢谢啊 555555

网友A:
垂直度没有问题,同轴度有点莫名其妙。不知设计者要表达什么意思,自身相对于自身的同轴度吗?

网友(点评):
您能把这个零件平放下吗?这个图就看着特别扭,哈哈,

网友:
同轴度不对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圆度吧

网友(点评):
圆度的没有基准的

网友:
我觉得同轴度和垂直度这样标注让人看不懂。这俩公差是用于控制轴线呢还是素线呢?我记得两者都应该跟尺寸线对齐才行。

网友:
你把B基准放在下面大的台阶处。

网友B:
这个同轴度有点莫名其妙吧,垂直度没问题

网友:
同轴度应该放在外面的引出线上,你应该,标个直径,再把同轴度标到直径边

网友:
我也觉得垂直度没有问题
同轴度有些莫名其妙

网友C:
两个都有问题:
1、垂直度问题:当被测要素为轴线,箭头应与尺寸线或尺寸线的延长线重合,故标示垂直度的的箭头处要有尺寸线,并与之重合。
2、同轴度问题:被测和基准不能同一个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有问题:
1、垂直度问题:当被测要素为轴线,箭头应与尺寸线或尺寸线的延长线重合,故标示垂直度的的 ...

谢谢你  我知道怎么改了  谢谢!!

楼主:
我改了一下 请问这样标注是否正确????谢谢哈

网友:
   被测要素对自身的位置公差是完全重合的,对其进行控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
B基准位置不对

网友:
同轴,主要是说和另外个回转体来说的不是和原来的!!

网友:
同轴度的参照物是什么??以什么为标准?不能自己先自己以参照标准吧

网友(2013-04-20):
后来发的图就好了,可以去查查相关的绘图标准才好,一般紧固件是不需要标注圆度的公差的。

网友:
还有很多问题:
包容原则如果有效的话(除非很特殊的情况,否则都是包容原则有效),圆度公差应小于直径尺寸公差。
垂直度如果控制轴线的话,应有直径符号。
从你的标注看,底面似乎更适合做基准。
你的底面的平面度,是由 3.5 的默认公差控制,还是 27 ± 0.05 控制?

网友(2015-07-11):
引用 网友B:
这个同轴度有点莫名其妙吧,垂直度没问题

垂直度怎么就没问题了!垂直度表在圆柱表面这也可以!!这种垂直度应该对齐圆柱部分的标注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垂直度没有问题,同轴度有点莫名其妙。不知设计者要表达什么意思,自身相对于自身的同轴度吗?

垂直度没问题?回去学几年在来做设计吧!

网友:
同轴度和垂直度一样要对齐圆柱标注线出,并且要带上Φ直径符号,同时这两个形位公差都要有基准

网友:
图中标注的问题
1.同轴度的基准不对
2.垂直度公差值前面加一直径符号更妥

网友:
关键要看楼主需要图纸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