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草图后,不能创建回转体,请教

楼主(2012-10-10):
在创建草图后,不能创建回转体,什么原因啊???

网友:
1,不知道截面曲线和旋转轴选对了没有,
2,看你画的草图没有完全约束好,

网友(点评):
还有,在选择曲线时要注意选择曲线的规则(如单条曲线,相连曲线,相切曲线等等)

网友:
你的图有干涉,不是连续的线,回到草图,吧多的线删掉,长的修减就好了

网友:
曲线未闭合,有多余无效的线

网友:
打星号的地方交叉了,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草图的线与线之间未闭合存在断点或多余的线没有裁剪干净,只能重画草图了。

网友:
图不干净,线首尾检查一遍,去掉多余的线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草图出现交叉的线了或者旋转轴的选择是不能出现交替1

网友:
是不是出现了图线交叉的地方,图线有多余,就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