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紧固件技术的利弊

楼主(2012-10-10):
防松螺母防松方式很有四种:摩擦防松、机械螺母防松、铆冲防松、结构防松。
1、摩擦防松。这种方式是应用最广的一种防松方式?这种方式在螺纹副之间产生一不随外力变化的正压力?以产生一可以阻止螺纹副相对转动的摩擦力。这种正压力可通过轴向或同时两向压紧螺纹副来实现。如采用弹性垫圈、双螺母、自锁螺母和尼龙嵌件锁紧螺母等。这种螺母防松方式对于螺母的拆卸比较方便?但在冲击、振动和变载荷的情况?一开始螺栓会因松弛导致预紧力下降?随着振动次数的增加?损失的预紧力缓慢地增多?最终将会导致螺母松脱、螺纹联接失效。
2、机械螺母防松。这种方式是用止动件直接限制螺纹副的相对转动。如采用开口销、串连钢丝和止动垫圈等。这种方式造成拆卸不方便。
3、铆冲防松。在拧紧后采用冲点、焊接、粘接等方法?使螺纹副失去运动副特性而连接成为不可拆连接。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栓杆只能使用一次?且拆卸十分困难?必须破坏螺栓副方可拆卸。
4、结构防松。这种方式是利用螺纹副自身结构。
前三类防松方式主要依靠第三者力进螺母防松,主要是指摩擦力。而结构图防松不依靠第三者力,依靠自身结构。

另外,也有新的技术,防松效果转移到另一种基本件上,就是垫圈。
防松原理
 1. 防松垫圈安装很简单,只需将两片垫圈内侧斜齿面相对,置于螺
  母和连接材料之间即可。螺母外侧放射状凸纹防松垫圈金属连接材料。
      2.螺母被拧紧后,防松垫圈外侧放射状凸纹面与两端接触面成咬合状
  态,且垫圈内侧斜齿面坡斜角度大于螺栓的螺纹角度。
       3.当螺栓因机械振动而被拉长时,螺母就会随之旋转松动。而S防松垫
  圈的外侧放射状凸纹面摩擦力大于内侧斜齿面间的摩擦力,从而在这个状态下,
  只允许内侧斜齿面间相对错动而产生抬升张力。 螺栓被拉长螺栓收缩。
       4.防松垫圈仅适用于平坦且较光滑的金属表面。

想要了解这产品可以私信我,不做广告~~只为大家可以多点了解多点防松方面的知识。

网友A:
上面图片上那种防松垫片很贵的,是普通的几十倍,苏州产的,具体名字忘了,是有专利的

网友B:
补充一点,还有螺纹胶。进口设备上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还有螺纹胶。进口设备上很常见

嗯~~感谢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图片上那种防松垫片很贵的,是普通的几十倍,苏州产的,具体名字忘了,是有专利的

价格肯定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现在都比较贵,但您提到有专利的东西,但是得到认可的产品只有两个吧,一个广州的,一个瑞典的。

网友(点评):
卖 闹的牢 的吧

网友(点评):
呵呵,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不是闹的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肯定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现在都比较贵,但您提到有专利的东西,但是得到认可的产品只有两个吧,一个 ...

本来我们设备振动电机想用的,不过太贵了,一套要好几百,大批量用不现实

网友:
楼主,可以讲点机加工方面的知识吗?还有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