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备高速运行时整机抖动,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2-10-10):
我的设备高速运行时整机抖动,
   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
设备是龙门架式的XYZ轴伺服平台,XY用400W伺服驱动,Z用100W伺服驱动。底盘和支脚都是很稳,就是在伺服马达减速停止的时候由于惯性,造成整机抖动,我们也调整了伺服马达的减速时间,但是效果不太明显,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把剛性調弱些,如果損失的精度無法接受,找個大一點的減速比就能解決!!

网友:
底盘重量轻

网友:
自己的设备?

网友: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可以再系统参数设置中调下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