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动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2-10-10):
      现手头一案子,需一装置便于下料。
如图所示,2根轴沿起始位同步旋转90度终止位后停止,再由终止位同步旋转90度后起始位后停止,如此反复。要求驱动结构简单、可靠。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交代不清楚啊,我想别人也很难帮你出主意

网友B:
可以通过加介轮可以实现此功能。主动轮带动轴1,然后主动轮通过介轮带动轴2,就可以实现这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加介轮可以实现此功能。主动轮带动轴1,然后主动轮通过介轮带动轴2,就可以实现这个动作。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实现这种90度运动方式,有哪些简单结构+控制能实现。

网友B:
简单画了个示意图,不知能否达到楼主的效果?

shiyitu.dwg

上个示意图,

网友(点评):
怎样才能贴图?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交代不清楚啊,我想别人也很难帮你出主意

参数可以不用考虑,只是这种运动方式。

网友(点评):
你不考虑参数哪能建议啊?各种方案在不同的参数下都是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画了个示意图,不知能否达到楼主的效果?

剪切下,然后存为JPG格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剪切下,然后存为JPG格式

或者直接照片打印。。。

网友:
转角控制器、码盘都可以。

网友:
连杆机构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好,再在90度位置挡一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点评):
转动方向不对!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
还记得大学时候的课程设计么 ,是一个牛头刨床。楼主可以引用。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设备大趋势已经是慢慢的省略传动机构了,慢慢的倾向于直接用电机控制了,这样的结构简单,稳定,维护也方便。

网友:
凸轮+回位弹簧

网友:
个人觉得连杆机构比较简单,且原动件运动简单,其他只需精确计算出各构件臂长及支点定位即可,注意死点位置的计算。用料及加工相对简单。

网友:
气缸+连杆结构+限位挡块

网友:
气动方案10楼不错!
电动的可以做成电机+往复丝杠+齿条形式。

网友:
简单的话。那就双摇杆机构吧

网友:
14楼的结构可以实现,动力改为气缸更简单!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2-12-14):
加一组 轮就好 就可以变成同向的

网友:
两相啮合齿轮,一气缸作为动力源!

网友:
有凸轮机构吧,见过来回运动的机构吗,道理和你这是一样的!!

网友(2022-01-24):
猫赛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