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时效行业的挑战

楼主(2012-10-10):
大型焊接箱梁10m*10m*3.5m,80mm钢板焊接,中间筋板连接,重约500吨,需时效处理。迎接挑战吧,振动时效行业的精英们!

网友:
看样子是在下战书了

网友:
这没有什么难的,

1,准确建立一个模型,计算其激振频率,现在计算机这么发达,计算这些是简单问题了,

2,设计制作一个激振源,当然功率要足够大的,

3,基础设计,基础设计不行,就振不起来,

核心问题是成本问题,值不值,是砌筑一个炉子便宜,还是设计制作一套振动设备便宜,问题在此,而不是技术问题,

阿拉处理过类似问题,最终计算结果是砌一个炉子更便宜,

网友(点评):
这两种时效方法,实际效果哪个好?内部组织结构区别大不大?

网友(点评):
当然是温度控制法更加准确,这个毋庸置疑,尤其对于焊缝的应力处理,温度法比振动法更加可靠。振动法一般对于结构大件,而设备大件依然是温度法比较好,阿拉这两个都玩,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含振动设计与炉子砌筑

网友(点评):
记下了,谢谢指教

楼主:
感谢赐教。问题是1,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激振器,要么频率不够高,要么激振力不够大。2,工件共有6件,500吨,砌炉子怎么砌?整个工序搞完要多长时间,别的事还干不干了。
有重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赐教。问题是1,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激振器,要么频率不够高,要么激振力不够大。2,工件共有6件,500吨 ...

没必要说重奖,小公司出不起这个银子,

那个激振器要特殊设计,大型是液压的,频率高的还要机械再放大,很复杂的,很贵的,中型公司都无力承担,

炉子砌筑,要看你燃料了,是烧煤、烧气?烧嘴都不一样,布置了烧嘴才确定炉型,这里说不清楚,

有具体技术问题讨论一下,我告诉你,你想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说重奖,小公司出不起这个银子,

那个激振器要特殊设计,大型是液压的,频率高的还要机械再放大 ...

别故弄悬殊了。咱们要面对现实,只有6个工件,只有有限的场地,有限的时间。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点评):
998老师都说你出不起这个银子,方法也已经说了。从6#的回复就明确你花不起这个银子。

网友(点评):
你从最开始就说的不是什么挑战,是想混,想糊弄,不是真正想做事,做事没有什么腰痛不腰疼的,做事要花代价,要花银子,别什么现实不现实的,没有意义,什么都有限就甭玩,那不是你能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