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如何改这小结构,谢谢

楼主(2012-10-10):
原理:摆臂的孔用M10的螺钉夹紧在旋转轴上,与轴一起转动,由于摆臂在安装时要旋转角度,以便调试时调节时间。但在设备运转一个月后,摆臂经常松,以致设备的时间不对,工人师傅就得去调节好在拧紧螺钉,最后开槽位置就变形了。就只得更换零件。现在我想把这个零件中的那个槽,拉过通孔(即在孔的另一边也有一段槽),最后调质处理。材料是45.不知可行?希望有其他好的建议或改进,指导下。谢谢大哥些了。

网友:
用过赢配合不就的了?

网友(点评):
那个摆臂要旋转调节角度的哈,要拆卸

网友:
你好像说只在安装时需要调整呀,难道需要经常换角度和位置?

网友:
只能用其它结构了。这结构只能用于轴向力,径向力的不能开槽,还要压装进入的。试下用圆锥配合的连轴器的型式。

网友:
用涨紧环,有多种形式的可选。

网友:
调节好后加骑缝螺钉

网友:
能行。不用调制吧,槽开大了,感觉小点能更好些,线切割拉一下~

网友:
上个月刚好设计类似零件,如下图,看有无帮助。

网友:
建议加紧定螺钉,摆臂最好还是不要开槽,在加工时轴与孔采用H7/m6的配合,调节时也可以进行,调节好以后,再上紧定螺钉,这样防止后续的摆臂松动

网友A:
可采用胀紧套连接。摆臂孔无需开槽,做成光孔,连接牢固可靠,可承受重负载。最重要的是角度可以任意调节。如图,螺丝(配弹垫)压紧前为过渡配合,可轻松装配。将螺丝拧紧,压紧同螺丝连接的两个锥面,使得内套内径变小,外套外径变大,将轴和输出部件可靠连接,内套和外套的变形来源于两套在母线方向上开槽,使得它们有变形的空间。同键连接相比,最大优点是:装配方便快捷,角度可调,可承受重负载。工程上常用于定中抱臂等一些定位机构。实际选用通过轴外径及连接部件内径选用型号,需进行强度校核。

网友:
如果就一个位置不变,可以用原来的结构,调整好位置后,把紧螺钉,在配合的位置垂直于轴做个销孔,钉进个销子,把两件销在一起,定住位就可以可,如果需要经常调整不同的位置,还是涨紧套好些

网友:
M10的螺钉后面是否有其他结构。我没看懂楼主说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是否是 M10的螺钉在运动中松动?
如果是的话。M10后面如果有空位 上两个螺母然后拧紧试试。两个螺母上紧应该可以简单的防止松动

网友:
我的理解是
那根旋转轴需要经常松开旋转,导致M10螺钉紧固位置变形?|“
不知道对否

一般来说是M10紧固位置缝隙较大造成。
不知道 楼主那里锁紧需要多大的扭力
如果力不是很大的话 ,建议来个小间隙配合 + 顶丝
力比较大的话 ,那建议重新做下缝隙大小

网友:
方案有以下几个,第一:胀紧套。第二,紧固螺钉。第三,你的摇臂紧固部分调质。第四,摇臂跟轴十字花连接。第五,开键槽。等等等等。。。
总之,思想不要紧固在一点上

网友(2012-11-19):
如果径向力不大,楼主最新的改造方案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调节后不动应加销子

网友(2012-12-19):
搞的这么复杂干吗呢!调好位置后直接打锥销连接不就行了,也可以不用螺钉锁死、用钉丝调好位置再打锥销好了。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
个人想法:在调好位置后,打上紧定螺钉,当然啦,要在轴上打个浅窝,如果在紧定螺钉上打上螺纹胶就更保险啦!

网友(2013-01-23):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胀紧套连接。摆臂孔无需开槽,做成光孔,连接牢固可靠,可承受重负载。最重要的是角度可以任意调节。 ...

如需控制轴向位置时,能用这装方式吗?
锁的过程,会不会移动?

网友:
如果调整后不允许再调整摇臂的位置,赞同18,20楼的观点,这也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如果调整后需要调整摇臂的位置,建议选择合适的M10螺栓,按保证摇臂不再旋转所需要的预紧力对螺栓进行紧固后,对螺栓进行销固。并定期检查预紧力大小,确保预紧力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2013-02-23):
用涨紧套,可靠性高一些

网友:
现场调试好后,直接摆臂连同轴一起打个锥销不更省事。

网友:
呵呵。。。本想出点馊主意的,看12年的,算了

网友(2021-07-20):
不用那么麻烦,原件修改一下就可以,把夹持部分做成分体的,用两个螺栓夹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