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链轮的齿数可以设计成偶数的吗

楼主(2012-10-10):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一般应用在哪些场合
一般情况下都是设计成奇数的   现在要设计一个传送装置  必须要求链节数与齿数之比为整数或者除尽   这种情况下可以齿数可以设计成偶数的吗    希望大家帮忙  多谢

网友:
5和15都是奇数喔.

网友(点评):
顶起 楼主可以借鉴 最好别是偶数 尽量用经验设计吧 偶数的还不知道会有啥问题呢

网友(点评):
这种能够除尽的情况下 每个周期链轮啮合的齿都基本是固定的 就是不太明白这样奇数和偶数的区别在哪

网友:
《机械设计》书上说:常取链轮齿数为奇数,并尽可能与链节数互质。优先选用的链轮数系列为:17、19、21、23、25、38、57、76、95和114.所以齿数可以设计成偶数。

网友:
实际上,偶数的链轮经常用,呵呵,可能高速重载的场合还是奇数好

网友(点评):
呵呵 其实我主要也是希望能找到个实际的例子 应用场合速度倒是不快 载荷也大不到哪去

网友:
奇数齿可以有小点的减少轮与链条的磨损,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
载荷不大可以。但是不理解为啥之比是整数。转数控制链轮的旋转角度?链子跳齿,长链子运行时间长了就松了,还要去除一对链结。时间长了不太好保证。
要真是这样的话到不如在输出轴上加个编码器,好的300-500块钱吧~

网友A:
给你份资料,应该对你有帮助。其中专门探讨了链轮齿数选择的问题。

网友B:
原因主要是考虑均匀磨损,对链轮与链条磨损都是均匀的,按“常取链轮齿数为奇数,并尽可能与链节数互质。”此设计,长期运转可以最大限度的让不同链节与不同链轮齿啮合,以达到均匀磨损的效果。

楼主最好研究下链传动的特点,一般的链传动用在传动精度不是很高、轴距又较大的的场合,如果需要长期准确的确认传动比来传动,个人认为还是齿轮传动稳妥,实在轴距大的话,可以考虑把主动端转动通过连杆变为往复运动传到从动端再变回转动,再不成,就应该考虑电气控制解决了。

网友:
建议齿数少的话用奇数,这样可延长寿命

网友:
可以,主从动互质即可

网友: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学习下

网友:
偶数也可以用 我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
8楼正解就是均匀磨损的原因
磨损不大的话用偶数应该也行

网友(2013-03-01):
我见过小齿轮10个齿,大齿轮39个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主要是考虑均匀磨损,对链轮与链条磨损都是均匀的,按“常取链轮齿数为奇数,并尽可能与链节数互质。” ...

这个回答的好牛啊,我赞同这个

网友:
长见识了..没想到齿轮与皮带轮不一样的运用法..皮带轮都是尽量选择双数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A:
给你份资料,应该对你有帮助。其中专门探讨了链轮齿数选择的问题。

好东西

网友(2022-02-22):
我也是来学习的,14齿的主动轮,对应从动轮45还是46更合适呢

网友(2025-03-24):
坐等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