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轮设计怎么确定轴孔直径

楼主(2012-10-10):
就是V带已经设计好了,对于带轮的尺寸都是跟局轴孔d确定的,但是轴孔d有什么设计标准呢?

网友:
键连接强度?

网友A:
按照轴的使用工况,功率,扭矩等因素,计算轴的直径,校核轴的强度,刚性,乘以安全系数,确定好轴的直径,轴孔就出来了.为了方便,可以往大的尺寸方向圆整,比如计算好后是52.3,那么我们可以取55.然后根据轴的大小,再选择键的大小,要是扭矩,功率,冲击比较大,就要考虑双键或花键传动,涨紧套也可以考虑的.不过我一般都是靠经验值,没有计算过,呵呵,我的师傅就这样教我的,没办法,

网友(点评):
这种的都是一般经验就可以了,这些个不是用在非常重要场合的话,你一个个去计算,等着设计周期长挨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轴的使用工况,功率,扭矩等因素,计算轴的直径,校核轴的强度,刚性,乘以安全系数,确定好轴的直径,轴孔就出 ...

是不是应该同时考虑轴和键,如果轴算好再考虑键,会不会产生重复和循环计算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同时考虑轴和键,如果轴算好再考虑键,会不会产生重复和循环计算过程?

初算轴径后,一般轴上有一个键槽,轴径应增大5%,两个键槽增大10%。而在把轴所有强度校核完,轴径就确定了,一般不会再修改。键通过查表得到,而强度最弱的一般是轮毂不是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算轴径后,一般轴上有一个键槽,轴径应增大5%,两个键槽增大10%。而在把轴所有强度校核完,轴径就确定了 ...

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算轴径后,一般轴上有一个键槽,轴径应增大5%,两个键槽增大10%。而在把轴所有强度校核完,轴径就确定了 ...

同感

网友:
学习了,增加5%-

网友:
真得学,机械工程师必须懂呀!维修工吗,可以模棱两可!

网友D:
给你个资料,里面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初算轴径后,一般轴上有一个键槽,轴径应增大5%,两个键槽增大10%。而在把轴所有强度校核完,轴径就确定了 ...
同感

网友:
初算轴径后,一般轴上有一个键槽,轴径应增大5%,两个键槽增大10%。而在把轴所有强度校核完,轴径就确定了,一般不会再修改。键通过查表得到,而强度最弱的一般是轮毂不是轴。

网友:
楼主可以根据载荷的转矩求出合适的键然后根据建查手册,找到合适的轴颈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资料,里面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希望能帮到你

不错的东西啊,谢谢

网友(2013-10-29):
谢谢!刚好序号

网友:
我也不懂啊  正在做带轮设计的作业

网友(2016-09-29):
想看附件威望却不够。。。

网友(2016-12-25):
收获良多

网友(2024-11-19):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资料,里面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希望能帮到你

你好,威望不够,请问可以网盘分享一下这个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