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尺规做圆的七等分,n等分。

楼主(2012-10-10):
这在建筑工程制图里是个很经典的作业
1.以圆心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
2.以Y轴上方与圆的交点为圆心,前一个圆的直径为半径做圆,交X轴与两点A B
3.把小圆的Y轴直径7等份等份点1 2 3 4 5 6 7 8 ;
4.连接2AB 3AB 4AB ……7AB;
5.把圆上各点连接即得!!
作圆内接任意多边形(以七边形为例)
(1) 将直径AB七等分;
(2) 以B为圆心,BA为半径作圆弧,交水平中心线于M和N两点;
(3) M和N分别与各奇数点(1,3,5点)连接,连线分别交圆周于Ⅰ,Ⅱ,Ⅲ和Ⅴ,Ⅵ,Ⅶ点.
(注意,作奇数边多边形时连奇数等分点,作偶数多边形时则连偶数等分点);
(4)依次连接Ⅰ,Ⅱ,Ⅲ,B,Ⅴ,Ⅵ,Ⅶ点,即得正七边形

网友:
关键是尺规如何作7等分呢?

网友:
能图示一下最好

网友A:
这个不是严格定义上的尺规作图,当然实际工程中的近似7等分精确度已足够高

首先合数正多边形可化归为其质因子正多边形

然后可用严格尺规作图等分的圆数,高斯证明仅有费尔马素数可以
目前已知费尔马素数:3,5,17,257,65537,还没发现新的
这个被称为高斯定理
全部尺规可等分的圆数就是若干不同的费尔马素数之积乘以2的自然数次方

因为基本上不会碰到要求用尺规把圆257等分,所以,很好记,可严格用尺规等分的圆数,2,3,5,17以及它们的倍数

网友(点评):
有点太专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严格定义上的尺规作图,当然实际工程中的近似7等分精确度已足够高

首先合数正多边形可化归为其质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