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系列驱动器报警110。控制电源不足我用表测的电压23.7是不是不行或者什么原因请

楼主(2012-10-10):
松下A5系列驱动器报警110。控制电源不足我用表测的电压23.7。L1C和L2C直接电压217底速可以启动马达PLC一发脉冲就报110什么原因啊,忘各位大侠赐教啊,是驱动器坏了,还是什么原因。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没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线路重新拉线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驱动器的主电源是从主线分出一个火线和零线接到L1和L2的。。一直这样用现在是出现这个110报警还是第一次所以费解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分析指点下小弟,拜谢。不会是驱动器坏了吧,要是坏了是什么原因,再次拜谢

网友A:
你是不是三相伺服用做单相了。看看说明书有设置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三相伺服用做单相了。看看说明书有设置可以改的

是啊。一直这样用的,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好我看看,谢谢大侠。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