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如何建模?

楼主(2012-10-11):
(图片)

网友:
Solidworks有个指令叫做包覆曲线,这个零件的设计图,有曲线展开参数的吧

现在公司电脑没装3D软件,无法演示给你看

网友A:
3楼说的对,用“包覆”命令,此命令用来完成与圆柱凸轮类似的建模特征;使草图相对曲面的法线方向浮雕(拉伸凸台)、蚀雕(切除切除)、刻划。我简单画了一个,形状没有完全按照你的图形来。我很纳闷,你这不是建出来模型了吗?为什么还要问呢?难道是想考考大家?
1.拉伸圆环
2.建基准面
3.做草图
4.采用“包覆”蚀雕
5.完成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方法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对,用“包覆”命令,此命令用来完成与圆柱凸轮类似的建模特征;使草图相对曲面的法线方向浮雕(拉伸 ...

非常感谢6楼的朋友?谢谢!之前是人家用UG建的,转成SW就编辑不了了。请问在编辑包覆命令时,还得先算出圆柱的圆周率?谢谢!

网友:
几乎所有的三维软件都有两个通用格式,step与IGS,将UG的三维模型转换为这两种格式中的一个,用solidworks打开后进行“特征识别”,是可以编辑的,不知楼主是怎么做的。
圆柱的圆周率就是π(3.1415926),这么还用算吗?还是你想说要算出圆的周长?这样的话,如果你想把图做精确,那么你的周长应当是π*D,记住用π,而不是“3.1415926”,就是用方程式,如图(第二个图中的pi就是π):

楼主:
谢谢BRECK.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讲解。谢谢! 不知道怎么才能给您加分。

网友(点评):
呵呵,助人为乐,不图回报

网友:
每次来论坛都有新的收获,

网友:
果然都是天才,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对,用“包覆”命令,此命令用来完成与圆柱凸轮类似的建模特征;使草图相对曲面的法线方向浮雕(拉伸 ...

谢谢!做的好,讲解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