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铜件用什么型号的防锈乳化油

楼主(2012-10-11):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加工铜件用什么型号的防锈乳化油!我们现在用的是SR02的!今天无意间才发现!此型号不适合加工铜件!

网友A:
干切,除非紫铜,否则建议干切加工。最多气冷即可。非要用冷却液,国产的5号7号白油即可。其他水基油都带一定腐蚀性,即使标称非铁专用的也同样如此,不建议使用。

网友:
应该是变黑了,主要是活性硫和铜发生化学反应造成。只知道进口产品有专用于铜加工的切削液,比较贵。

网友(点评):
是变黑了!没有了光亮的外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切,除非紫铜,否则建议干切加工。最多气冷即可。非要用冷却液,国产的5号7号白油即可。其他水基油都带一 ...

干加工的话!会产生高温!热胀冷缩!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