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圆柱齿轮装配中心距求助

楼主(2012-10-11):
现在厂里做小变速箱,有现成买来的齿轮。本来图纸要求中心距是60mm的,但是将两个齿轮齿齿啮合,完全靠到一起,测量中心距60.2mm,齿轮厂家做的齿轮出问题了。

想问一下,如果先这样测量得到中心距,箱体镗孔时应该加多少尺寸才能保证齿轮正常啮合呢?

网友:
你这样测的中心距是不准的,齿轮是有顶隙和侧隙的,用手工靠近中心距会偏小;
另外,你重点要检测一下齿形,看检测结果是否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别齿轮根本不能用,而又把箱体给弄坏了。

网友:
再次提醒大家,中心距是主、重要、关键尺寸,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要在这尺寸上做文章,伤不起呀,呵呵。齿轮啮合的中心距尺寸是在变速箱设计的最初计算说明书中确定的,一般最好不要轻易调整,调整后好多计算和校核工作要重新落实!

网友(点评):
又看了下他的贴,关键是楼主没自己设计齿轮,是买现成的齿轮。。。我就当我没回过这个帖子了,

网友(点评):
呵呵,市场上的外购件真的是不敢恭维,本来简单的事情会搞得很复杂,我是没那个勇气在市场上买齿轮!即使尺寸没问题,那材质呢?热处理呢?想想就头大!!!

网友:
個人認為補救方式應該如下
1,求跨齒厚誤差....近60度測一次,一個齒致少分等份四次
方法如下..待測齒總齒數除6  如 68齒/6 =11.333.  測11跨齒量  若得1.   31.58mm  2.  31.64mm  3.  31.56mm    4.  31.52mm得最大誤差 =31.64-31.52 = 0.12mm
2 確認測量齒數角度 = (11/68)*360 =58.23度
3 算出同心度最大誤差 = ((0.12/2)/cos(58.23/2)/sin(58.32/2))=0.141mm
以此再計算另一枚齒若得 0.09mm
則總誤差最大值為 0.141mm+0.09 = 0.231mm
則應將理論中心距加上致少上式數值....以上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网友:
中心距设计齿轮传动就应该定下来了,若要进行调整,整个设计都要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