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怎样取消标注尺寸位置自动移动功能?

楼主(2012-10-11):
      2010版的solidworks在出工程图时,标注的尺寸有时候自动会移动位置,一般是两个尺寸并列到一起。可是有时候位置很不好,即看不清楚有不美观。每次都是手动拉到自己需要的位置然后在它还没自动移位前按ESC,好几遍才能拖到自己需要的位置。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个自动移位的功能取消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处理方法和你的一样,不过我基本上就是移动一两次就成功了,到没遇到移动好几次的情况。

网友(点评):
我是经常移动好几次,很烦人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给指点下啊

楼主:
这个板块没人关注吗?哪位能指点下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等待高人指导。。。。

网友(2012-11-26):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不知道如何彻底解决,好像没有找到可设置的选项。临时解决方法是:选中该尺寸,右键,取消智能尺寸的选择状态,在进行尺寸拉动,貌似就不会再动了。至于设置,真没找到。

网友:
待指点啊

网友A(2013-04-11):
在工程图模板下,选择“选项”
在“系统选项”的下边有“草图”,点“草图”
选择“尺寸随拖动/移动修改”
选择“确定”
保存工程图模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模板下,选择“选项”
在“系统选项”的下边有“草图”,点“草图”
选择“尺寸随拖动/移动修改” ...

SHI试试看,希望是正解

网友(2013-06-11):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模板下,选择“选项”
在“系统选项”的下边有“草图”,点“草图”
选择“尺寸随拖动/移动修改” ...

正解。

网友(2014-04-18):
我这才是正解 可以自己做模版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B:
SHI试试看,希望是正解

好像没什么用么

网友(2017-12-05):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模板下,选择“选项”
在“系统选项”的下边有“草图”,点“草图”
选择“尺寸随拖动/移动修改 ...

这种方法完全错误!改完后,移动草图会跟着修改尺寸,太垃圾了!

应该是:
选择“选项”,
选择“系统选项”;
选择“工程图”,
取消勾选“在尺寸被删除或编辑(添加或更改公差、文本等...)时减少间距”
Enjoy!

网友:
选择“选项”,
选择“系统选项”;
选择“工程图”,
取消勾选“在尺寸被删除或编辑(添加或更改公差、文本等...)时减少间距”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