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常温发黑处理

楼主(2012-10-11):
钢铁常温发黑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前处理、发黑和后处理3个部分,其工艺流程为:
  化学除油热水洗冷水洗酸洗冷水洗冷水洗发黑(2次发黑)→水洗水洗中和水洗浸油封闭。

除油乃是重中之重,如果工件上油未除净,就会直接影响黑化的质量,出现花斑或发黑膜结合力差,甚至不能上色。生产出来的工件可想而知啦····

网友A:
我们涂布机上的零件,一般都是发黑,发黑,发黑……基本上不重要的零件都这么做。给我的感觉是,发黑是作为防锈最简单经济的处理?就是比涂防锈漆好一点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网友(点评):
恰到好处最好,涂布机你都发黑了,印刷机估计也是,但还是赶不上除锈后喷3道漆

网友:
发黑是作为防锈最简单经济的处理

网友(点评):
喷砂到底能不能防锈?Q235喷砂之后颜色变白了,好像也没见生锈

网友:
"喷砂到底能不能防锈?Q235喷砂之后颜色变白了,好像也没见生锈"
喷砂是除锈的,不是防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涂布机上的零件,一般都是发黑,发黑,发黑……基本上不重要的零件都这么做。给我的感觉是,发黑是作为 ...

"喷砂到底能不能防锈?Q235喷砂之后颜色变白了,好像也没见生锈"
喷砂是除锈的,不是防锈的。

网友(点评):
我知道除锈,但是Q235零件机加工之后喷砂处理,然后颜色就变白了。用了很久也没见它生锈。为什么不会生锈呢?

网友(2012-12-11):
我公司常温发黑是这样的 1 清洗除油 2自来水漂洗 3然后酸洗 4然后再自来水漂洗 5发黑 6 自来水漂洗 7防锈油浸泡。但是发黑后用手摸过去会脱色阿,油泡之后也会,不知道是不是工艺有问题,还是常温发黑本来就有这样的现象呢?求各为大侠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