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发脉冲就报110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10-11):
松下A5系列驱动器报警110,控制电源不足,我用表测的电压23.7,L1C和L2C直接电压217,底速可以启动马达,PLC一发脉冲就报110什么原因啊,是驱动器坏了,还是什么原因。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没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线路重新拉线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驱动器的主电源是从主线分出一个火线和零线接到L1和L2的。。一直这样用,现在是出现这个110报警还是第一次。所以费解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分析指点下小弟,拜谢。不会是驱动器坏了吧,要是坏了是什么原因,再次拜谢。

网友:
脉冲输出单元有没问题,单端还是差分要设置好,我也想了解下,搞定了跟我说下,麻烦

楼主:
电器柜的零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