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抗弯曲力计算

楼主(2012-10-11):
关于常见类型钢板材料规格的弯曲力怎么计算,比如q235 厚度为10的

网友:
p=0.7kBttσ/R+t

网友:
公式中变量:
1——材料在冲压行程结束时,不受校正的弯曲力(N);
  B——弯曲件的宽度(mm);
——弯曲件材料厚度(mm);
——弯曲内半径(mm);
  σb——弯曲件材料抗拉强度(N/mm2);
  K——安全系数,可取1.3。

网友(点评):
这公式自己推倒的么?

网友:
公式中变量:
1——材料在冲压行程结束时,不受校正的弯曲力(N);
  B——弯曲件的宽度(mm);
——弯曲件材料厚度(mm);
  R——弯曲内半径(mm);
  σb——弯曲件材料抗拉强度(N/mm2);
——安全系数,可取1.3。

楼主:
R——弯曲内半径(mm);
在符合使用条件下,怎么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