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钣金折弯成圆柱呢??

楼主(2012-10-11):
我这个是用钣金件画的 可是不知道该如何把他卷成一个圆柱体   那位大侠 高手 指点下

楼主:
没有那位大侠指点下吗?? 真的很需要啊~~~~~~~~~~

楼主:
怎么只有围观没有指点啊,高手们 求救啊~~~~~~~~~~~~~~~~SOS~~~~~~~

网友:
我都是先画出钣金圆筒然后再打孔

楼主:
钣金圆桶??怎么画??打那么多孔不是要很多基准面啊??

网友:
你说的是加工还是画图?

网友:
画一个,剩下的用文字说明呗' W5 I" z* k* l

网友:
先画圆桶,展开,再打孔。。试试。。

楼主:
画圆桶 就不能是钣金了啊? 不是钣金怎么展开呢?

网友:
从工艺来看的话,应该不赞成先打孔后卷筒,因为卷筒后孔的方向不再是完全径向的,实际意义不大

楼主:
可是如果后打孔的话不是很麻烦??

网友A:
插入---弯曲----360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钣金画圆桶(开环的)再进行展开画孔

网友B:
他们说的办法我都试了,不行。我的办法是(这个是经过验证的):
先画开环的圆筒,拉伸钣金,然后进一个基准面画圆孔,然后用“包覆”命令打孔。具体操作如图:

网友(点评):
大侠太厉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的办法我都试了,不行。我的办法是(这个是经过验证的):
先画开环的圆筒,拉伸钣金,然后进一个基 ...

先画好,再卷起来,也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的,我试过了,行的

网友:
PROE里面就有钣金这方面的工具满足这个动作。展开,合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入---弯曲----360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介绍,你这方法还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介绍,你这方法还真好用

别客气,都是一个道上的人,抬头不见网上见。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好多办法都不行,除了逆向生成零件外好像没别的方法。希望有高手出现。

网友(2013-12-04):
2011的 由于电脑配置的关系 孔没有做很多

网友(2014-09-05):
何必如此弯弯饶,既是钣金就钣金到底。

网友:
SolidWorks插入-特征-弯曲,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圆桶 就不能是钣金了啊? 不是钣金怎么展开呢?

做个不封闭的圆筒,应该会做吧,再做个圆的圆周阵列,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