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ton液压泵的区别

楼主(2012-10-11):
我们在做老外设备时,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个液压泵:
型号:PVM045ER05BFCS01AAC2811
但是问题是泵站的厂家发现这个是变量泵,压力无法提高,需要短接;
变成这个泵:PVM045ER05BFCS01AAA2811
我查了许多资料,不太了解这个泵,各位社友,帮忙解答一下,二个液压泵的区别以及各自作用……

网友:
这两个泵是vickers的型号,第一个(C)是带压力和流量补偿器的,第二个(A)是带压力补偿器的,没有流量补偿器。从液压原理上看,多了一个流量控制阀,把流量控制器拆掉,然后让压力补偿器出口直接通到调节器就是你要 的泵了。

楼主:
现在我们得做法是这样:将泵出口测压点”K”与负载传感口”J”通过一根细管如测压软管连通,OK,完成。
但是,我不是很了解其中原理??哪位社友能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