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的同心度检具如何做啊~!公差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2-10-11):
这个零件的检具如何设计啊~!公差如何计算呢!求同仁棒棒忙!

楼主:
希望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有专业的同轴度检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同轴度检测仪

关键这个东西基准位比较窄,而且不需要检测仪的,只要检测在合格范围内就行了。所以公差都很大!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结构好?

网友:
精度要求很低啊,拿表打打就行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这个东西基准位比较窄,而且不需要检测仪的,只要检测在合格范围内就行了。所以公差都很大!但是不知 ...

非要用那个地方做基准?确实是不好弄

楼主:
没有一个好的构架

网友(2014-02-24):
用芯轴,在偏摆仪上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