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所示的辊子输送设备的传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10-11):
麻烦各位大侠给予解答

我的想法有2种;
一、每个辊子的轴端都有一个齿轮,两个齿轮之间有换向轮。但是定位是个问题。
二、是链传动。考虑到温度使油挥发和链条的定期张紧,觉得不可靠。
(减速机和电机不是这个传动机构的特点,所以不讨论)

网友:
应该就是电机加齿轮,电机一动辊子都动起来了

网友:
轧钢机械里辊子输送轧件的方式有圆柱齿轮传动的受料辊道,有一拖N的传动方式,也有用单独驱动一根辊道的输送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电机通过减速机和齿轮驱动受料辊。找本《轧钢机械》书,上面都有,网上电子版也有

网友(点评):
实物没见过,书上的图示是两根辊子中间有惰轮的

网友(点评):
我在视频上见过这个东西用来输送2吨左右的包装袋,后来发现如果是齿轮传动长度越长定位越麻烦

网友(点评):
你留个联系方式 我把电子版的书传给你,10M多大的,这里没法传上来

网友(点评):
谢谢 大侠 411693286@qq.com

网友:
电机通过减速机和齿轮驱动受料辊。

网友:
是链传动吧,见到过托锟网带炉的

网友:
随便说两句玩,当作发散思维,采用火车(蒸汽机车的传动方式来)。好像是连杆吧

网友:
辊系的传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很容易 的

网友:
滚子一起滚动  一般用齿轮或者链条!!!!

网友:
这个结构买是不难啊

网友:
辊道线一般就是链轮和齿轮,别的还真没见过,图片上应该是链轮,齿轮的话有点麻烦了,安装要求和实用环境也较高

网友:
链传递哦~~~~

网友:
我是专门做滚筒线,皮带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