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机收料轮怎么防止纸带蹦断

楼主(2012-10-11):
有一个疑问,贴标机收料时收料轮上的纸越滚越多,同样转一圈,拉力增大,到一定的阶段会不会把纸带蹦断?想请问一下做过的同行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不会,内部有个打滑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内部有个打滑的机构,

内部打滑机构?是靠摩擦脱离吗?但这个打滑的力怎么调节?

网友:
收料和出标是一个伺服,,装配时调好的,收料的力超过那个机构的力就会打滑,

网友A:
你那里有贴标机机的话,打开标头下面的封板可以看清楚,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有贴标机机的话,打开标头下面的封板可以看清楚,不复杂,

可惜我手里没有 贴标机,您那有图片吗,可否发给我看看?

网友A:
图片没有,我做机加工的,再加工这上面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我做机加工的,再加工这上面的配件,

那您方便的话能把这部分图纸给我吗?我的邮箱:276163607@qq.com
实在不行的话能大概说一下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吗?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