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的切削液是否影响零件的加工精度

楼主(2012-10-11):
各位社友请讨论线切割的切削液是否影响零件的加工精度。怎么影响?

网友:
会影响到加工速度,光洁度,对精度也有影响

网友:
都已经用快走丝了,还有什么精度可言

网友:
装夹好坏对切割精度影响很大,切削液的影响还不清楚,

网友:
切削液对精度没什么影响啊,只对光洁度和加工速度有影响

网友:
线切割的设备切削液不就是水吗?
一般来说线切割加工多后水质导电率会增加导致加工精度以及表面精度可能产生问题

网友:
6楼说的不对。不是水。是乳化皂,切削液会影响加工后工件的光洁度。加工的速度也会搜到影响。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3-12-14):
乳化皂能提高加工速度和精度。乳化油就不行。

网友(2014-06-01):
乳化皂可提高光洁度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