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返修实例

楼主(2012-10-11):
\(^o^)/~一次发帖。

前言,公司组装零件的时候把螺纹给拧坏了,近两百个零件T型螺纹不通。
所以返工势在必行啊!

首先做了一个零件工装可以轻松拧到螺纹底部,用螺纹底部定位还是螺纹端面定位都没有关系。
然后在零件工装上面焊接一根指针来确定机床相位。
再然后在机床卡爪上点一个坑用来对齐。(有C轴机床无视.....)
对齐坑后夹紧零件,用端面刀重置G54坐标。
车削螺纹,根据起始芽位置来确定相位差1/N螺距。调节螺纹刀Z向刀补统一相位!
最后根据刀补修改一下程序Z向终值。防止没车透或者过切。

好啦副一个我做的作业指导书截图及现场相片!

网友:
方法很不错,不知道实际应用怎么样?可能对大一点的螺纹好用,靠一根指针来对总有点误差,所以修细螺纹可能还是要烂牙。我认为如果把指针做成刻度盘,外面卡盘上也做刻度,利用游标卡原理来对螺纹可能比较准,就是做工装太麻烦。

楼主:
经过反复装夹误差基本在2°左右,指针力臂越长控制越准,只不过工装很容易受伤要好好保护。

网友A:
返工螺纹需要这么麻烦嘛?

网友(点评):
阁下有何高招呢,工艺当然越简单越好了。我们这边只有数控车没有普车。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真的实践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返工螺纹需要这么麻烦嘛?

师傅你们螺纹坏了怎么返工的?我们都是拿到普车上修的,批量坏的还没搞过,不知怎么返修,楼主弄的这个看不懂啊

网友(点评):
哪里有疑问呢?

网友:
楼主单位的程序管理相当到位。
 但 用手摸毛刺 不太好。
  多大的T螺纹呢?

网友(点评):
手摸只是作为一个指标,不是每一个都要摸的。螺纹齿顶宽度是英制.008

网友:
楼主零件螺牙拧坏了,零件工作还可以拧进去?
不过,这种方法对螺牙返工找起始点还是蛮好的,工装也不复杂

网友(点评):
工装中径做小,主要是同螺距,能拧到底锁紧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你们螺纹坏了怎么返工的?我们都是拿到普车上修的,批量坏的还没搞过,不知怎么返修,楼主弄的这个看 ...

把作业指导书仔细看了后还是有点不懂,因为我没用过G54,我用的系统是广数980TDb的,请教师傅你第一个工件上去返修的时候你如何保证不乱牙的?就是怎么让他螺纹起刀点相同的?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以后数控车螺纹要是坏了,工件又已经拆下来了,就有办法解决了。

楼主:
把作业指导书仔细看了后还是有点不懂,因为我没用过G54,我用的系统是广数980TDb的,请教师傅你第一个工件上去返修的时候你如何保证不乱牙的?就是怎么让他螺纹起刀点相同的?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以后数控车螺纹要是坏了,工件又已经拆下来了,就有办法解决了。

第一个调试零件报废的概率是很大的,基本都是拿报废的零件车,通过一个零件可以找出芽的起始点。
具体做法是将刀补后退N个芽距只车削前两芽,然后基本会出现两个起始点。根据两个起始点的分布估算出差1/N芽距。
然后然后Z向补1/N+两个(具体看芽数多少,一个芽距也可以,两个芽距可以听声音)芽距的刀补,这样起始点基本会重合。
微调一下刀补就可以保证车进同一个相位里面去了。原理同接螺纹
G54就是建立机床坐标系,以一把刀为标准(一般是端面刀Z向刀补为0),其他的刀会以这把刀为0点产生刀补。
机床会有G54 G55。。。很多个坐标系,根据需要使用

网友C:
不懂,螺纹坏了,为什么工装零件还能拧到底呢?

网友(点评):
螺纹坏了基本是因为中径不对或者芽型不好。 使用中径小一点的工件就可以轻松拧进去。 就像通止规,为什么一个能进另一个进不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懂,螺纹坏了,为什么工装零件还能拧到底呢?

o ,那为什么要这么固定呢?直接用丝锥再通一下不就好了吗?如果要控制螺纹深度,也不至于用这个工装拧进去固定好再拧出来吧,感觉这样麻烦点!

网友(点评):
大螺纹尤其是T型螺纹基本都是车削的,丝锥要定制贵且不说,切削力大,寿命短。这个帖子主要就是给个实例简述一下螺纹返工的做法和细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o ,那为什么要这么固定呢?直接用丝锥再通一下不就好了吗?如果要控制螺纹深度,也不至于用这个工装拧进去 ...

o ,不好意思,我以为东西不是太大的呢,学习了!

网友(点评):
呵呵,共同进步!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

网友(2018-05-11):
感谢,这是目前批量返修最好嘴实际的办法。

网友(2018-09-01):
不错!很好的方法,适合批量的螺纹返修。最好改(或偏移)起始角度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了 有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