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画法求助

楼主(2012-10-11):
各位朋友,用proe如何快速画出齿轮,觉得参数法太过繁杂,简单额齿轮我可以通过将cad图导入proe拉伸出来,但是非圆齿轮和锥齿轮就不知道如何下手,特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最快的是调用,参数化的齿轮做出来本来就是用来调用的  为了减少绘制时间。

网友:
3dsource,或者用aip 的设计加速器

网友:
将cad图导入proe拉伸出来?可以么?

网友(2012-11-10):
参数化多方便啊,只要做好了,以后一改参数就出来了

网友:
看看齿轮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