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产生的吸力吸不开输液器包装袋

楼主(2012-10-11):
我用的是ACV-20HS,    5  bar的真空发生器,为什么产生的气量洗不开输液器包装袋,我用的是没有用过的包装袋,很多连起来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圆柱的那种,拉出袋子以后吸盘不能把袋子吸开,,基本上都是把袋子洗到上面的两个吸盘上,我用了四个吸盘吸靠近袋子角那里,是不是因为袋子开始都是紧紧的盒在一起里面没有空气导致吸不开还是产生的吸力不够,我用的0.8PA的空气压缩机,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错别字太多,光是你的描述我无法详细了解情况,请上图再加数据说明吧。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啊!
根据经验,应该是吸盘的问题。真空发生器或者压缩空气在开袋应用中不是关键因素,吸附能力好的吸盘才是核心。发个图看看实物吧!

网友A:
很多连起来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圆柱的那种——是指成卷的包装吧

网友:
最好是发个视频出来,因为吸不开有很多可能,包括,静电,袋子本身粘在一起形成真负压,吸盘真空度等一系列的原因哦

网友:
还真没理解楼主是怎么“洗”的?
配个图片如何?

楼主: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我是把真空吸盘上下对着吸的,其实应该错开了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连起来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圆柱的那种——是指成卷的包装吧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