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叶风扇

楼主(2012-10-11):
      无叶风扇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技术了,现在市面上数百元即可购得一台,但是我想自制一台无叶风扇自己用,特来请教各位两个问题:看了一些图片,无叶风扇的上半部分应该就是一个空气放大器,这个部分正常来说应该是用模具压成的,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加工条件,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做?比如说用折圆弧的折弯机然后焊接?下半部分是一个可以小量压缩空气的机构,用一个内置小扇叶代替可不可行?或者用拆除电阻丝的吹风机代替?本人菜鸟一只,望经验丰富的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已经有山寨的了,不贵,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买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山寨的了,不贵,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买一个玩玩

嗯,是想自己做,不过就是手头没有那么好的加工条件啊,可能得用钣金的方法做了

网友:
十分简单,但是我想效率可以低于传统风扇

网友:
轻型的,应该还不错啊,孩子用安全

网友:
兄弟们!有孩子的可以做一个给孩子玩。像我这样的连老婆都没有的就免了吧。

网友B:
我到处找,看有没有人说是文丘里管原理,就是没有人说,好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处找,看有没有人说是文丘里管原理,就是没有人说,好失望。

附壁效应(Coada Eff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