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高速旋转间的零件摩擦损耗

楼主(2012-10-11):
改结构?加润滑油?

网友A:
阁下是外行。想交流什么直接上数据。高速。速度是多高。

网友B:
楼主要的是减少零件摩擦损耗嘛!

少用、降速、...等等手段都可以嘛!

要侃大家侃呀!

网友:
选用的材料,零件的结构、润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阁下是外行。想交流什么直接上数据。高速。速度是多高。

就是驱动桥处轴与轴承间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是减少零件摩擦损耗嘛!

少用、降速、...等等手段都可以嘛!

就是驱动桥处轴与轴承间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