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软管型号请教

楼主(2012-10-11):
金属软管:16QR-3008HZ-2000    请问哪位知道这个是哪个公司的型号啊??这些字母都代表什么

网友A:
2米长的钢丝缠绕高压胶管。。。。希望高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长的钢丝缠绕高压胶管。。。。希望高手补充

这个应该是低压金属软管,你不要误导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米长的钢丝缠绕高压胶管。。。。希望高手补充

哈哈,惭愧。,我也晕。上网查了好久也没找到。什么时候知道了通知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个编号应该是厂家的编号,必须找到厂家样本才能准确知道它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编号应该是厂家的编号,必须找到厂家样本才能准确知道它的含义。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厂家的,苦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惭愧。,我也晕。上网查了好久也没找到。什么时候知道了通知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如果我能找到的话一定发你一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编号应该是厂家的编号,必须找到厂家样本才能准确知道它的含义。

16QR应该是一种尺寸连接方式
3008HZ应该是一种加工方式
2000是长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QR应该是一种尺寸连接方式
3008HZ应该是一种加工方式
2000是长度吗

我都想扁你啦,猜都猜的相差十万八千里。QR有可能是公司的简写,16是压力,3008代表尺寸,HZ代表接头形式,2000是长度,我觉得这样才能说的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想扁你啦,猜都猜的相差十万八千里。QR有可能是公司的简写,16是压力,3008代表尺寸,H ...

期待啊,你也是猜的啊。等待答案出来再扁人好吗、?

网友:
明天找个高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