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锅炉点火向外冒烟甚至熄火?

楼主(2012-10-11):
船用锅炉点火向外冒烟或者是熄火,   故障主要现象是向外冒烟,火焰燃烧但是时间不能很久。希望有类似经历大哥给点建议。

网友:
风门设置错误,一般是小了,造成供风量不足,会出现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总体来说是风和油配不起来,油量大于需要的风量,有时风机故障转速慢、或喷油咀喷孔直径大了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我曾经遇到将油嘴错换成比原来大一号的也是这种表现

网友(2012-12-19):
风门看看有没有关闭,然后排烟管是否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