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槽怎么铣啊?2500mm长,12mm宽12mm深硬度HB280铣到我想哭了,,,,

楼主(2012-10-11):
这么小的槽怎么铣啊?2500mm长,12mm宽12mm深,40Cr调质硬度HB280,铣到我想哭了,,,,转速500/分钟不行,300转也不行我晕,铣刀断了4把,合金不行,白钢也不行,请教各位前辈为什么?是切削用量不对吗?

网友A:
如果是敞开槽,你考虑用卧铣试试。直线度较好。如是封闭槽那就要分层铣削了。像这种长度。最好在小型龙门铣上加工,普铣上加工就把它分两段铣削。看看图纸要求是否严格。至于你提到切削用量。转速400,进给慢一点。切深小一点。分层几次铣削。粗铣用波刃铣刀。精铣在用4刃含钴铣刀一次加工到位。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铣槽再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敞开槽,你考虑用卧铣试试。直线度较好。如是封闭槽那就要分层铣削了。像这种长度。最好在小型龙门铣 ...

精度不高,就是太要时间了,我是一次吃刀12到位,是不是太狠了

网友(点评):
一次铣削到位不可能的,为什么要有粗精铣呢,

网友(点评):
调质问题如朋友们讲也是对的,这是工艺。可以两次调质。

网友(点评):
以为那是豆腐啊?12的就想一次到位?你一次一两毫米,跑快点跑2000没问题吧?自己算算怎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铣槽再调质?

先铣槽不行,因为变形太大,加工好后还要高频HRC50.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度不高,就是太要时间了,我是一次吃刀12到位,是不是太狠了

为了节约时间,想到一刀搞定,因为光洁度要求不高,只要平行就可以了,断了刀后是分两刀吃,后来还是断了一次,断了后看刀子没有磨损啊,不明白,铁屑都是白色的

网友:
刀子的转速、刃数、以及排屑槽的螺旋角、还有进给量之间好好匹配一下。

网友:
选用山特维克的铣刀轻松搞定

网友(点评):
一条才多少钱啊 上山特 都是地主家的哇

网友C:
把切削磨到比12毫米长一点点试试。可能是刚性不足引起的。

楼主:
300转,三刃合金铣刀,个人觉得一刀到位是可行的,为什么会断刀那,刀具问题?

网友D:
这种肯定要用合金的了,如果你用的是两刃键槽立铣刀,那么你的吃刀量最大不要超过刀具直径的一半6,转速1800,进给200左右,不行,按比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切削磨到比12毫米长一点点试试。可能是刚性不足引起的。

把切削磨到比12毫米长一点点试试。可能是刚性不足引起的。
不是很理解,是切削刃磨长一点吗?都有50-60长啊

网友:
说错了,是铣刀的有效切削忍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肯定要用合金的了,如果你用的是两刃键槽立铣刀,那么你的吃刀量最大不要超过刀具直径的一半6,转速180 ...

我用的是铣边机,最高转速800

网友:

回12楼就是把立铣刀的切削刃长度磨到13cm左右,这估计断刀的机会非常小了

网友E:
布氏280碳钢相对于洛硬氏为29度左右,也不是很硬啊。用三面刃先要比立铣刀好多了。也可以先用刨床加工一下,也能快很多。

网友:
刀具选择三面刃硬质合金刀片为宜,当然切削参数也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
如果用普通的整硬铣刀估计谁家的都干不了,如果满槽切深12,没干完刀就磨损的不行了。
如果分层铣,每次都磨损刀头那几毫米,也不行。
如果有条件的话上卧加用三面刃铣刀,轻松加愉快地搞定,祝你成功!

网友F:
铣刀小,排屑不好易导致刀断。你选3刃倒是没什么问题,但合金刀不适合深度加工,层切是可以的。白钢铣刀,你用的是国产的?如果是西南的那是肯定不行的。选好点的铣刀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厂里都是做HRC34的35CRMo材料的。只不过没你加工的长度长而已。另外冷却一定要跟上,铣一段后要及时清理掉切屑。另外一种是分两刀,用快铣刀杆装APMT11刀片的铣刀干,速度可以相对白钢铣刀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刀小,排屑不好易导致刀断。你选3刃倒是没什么问题,但合金刀不适合深度加工,层切是可以的。白钢铣刀,你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刀小,排屑不好易导致刀断。你选3刃倒是没什么问题,但合金刀不适合深度加工,层切是可以的。白钢铣刀,你 ...

谢谢前辈,学习了

网友:
吃深小些,走刀可快些,分几层铣,比你一刀吃到底轻快很多,又省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氏280碳钢相对于洛硬氏为29度左右,也不是很硬啊。用三面刃先要比立铣刀好多了。也可以先用刨床加工一下, ...

谢谢!龙门刨很难找啊!

网友G:
如果有条件,可以用槽铣刀盘试试,效率要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条件,可以用槽铣刀盘试试,效率要高很多

槽铣刀盘?还真的不知道?
什么先进武器?

网友:
槽铣刀一般样板上都有啊,就相当于大的三面刃

网友:
用锯盘铣刀可以先初加工,然后用三刃铣刀精加工,看可以不

网友:
建议用三面刃铣刀,这样的东西用立铣刀效率上不去的

网友:
用钨钢铣刀或巨片铣刀。或者改变工艺,先粗加工,调质后在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