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丝杆选型,第一次用,请教

楼主(2012-10-11):
    在用丝杆。。在选型。看过人家用,自己还是第一次用。突然想到。。。丝杆的两头有什么用。。。短的那头我知道是来固定的。。长的那个头呢?  为什么要长?长有什么用啊?下面有图。。。看不明白我问题的。。看图。。长的那个头有什么用?----经验太少了。。都不知道自己学什么的。。。呵呵。。。
还有,请教一下。。我的solidworks 中键用不了。。旋转不了实体。。。连CAD也一样用不了。现在回到家工作也干不了。好纠结。。。。

网友:
装联轴器连接丝杠和伺服电机的吧。

网友(点评):
嗯!是用处之一。有还的是丝杠固定住,电机带动螺母移动的。

网友(点评):
有的还是螺母动而不转,带动丝杆转动。。。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再说

网友:
为了方便螺母的拧入,这一段直径要做的小一点

网友(点评):
有实际经验哈,15段长的直径必须小于M12螺纹的内径。我差点这个亏1万来快的定做丝杠我可赔不起啊,吓我一身冷汗,后来被纠正了。

网友(点评):
O(∩_∩)O哈哈~要看什么样的了,找对地方就好办了,@蓝色冰雪

网友:
自谦可以,自卑就大可不必了, 我也不知道,从来没用过

网友:
短的那段是固定用的,长的直径12部分也是轴承固定用的,端头直径10的地方是装联轴器连电机的,如果是垂直方向使用,一般都是长端朝上放置,如果配重做的好的话,短端可以不用固定悬空就行,如果精度要求高,必须使用丝杠配套轴承,不能任意使用

网友:
右边安装轴承的,螺母是用来锁紧轴承的,后面是用来连接电机的,左边是用来装轴承,卡簧式安装。你看厂家的说明书,上面有例子,看东西仔细点。

网友(点评):
这个很详细,好东西,滚珠丝杠的定做,要有端部加工,一般情况下,有一头小于滚珠丝杠的底径,不然麻烦大了,O(∩_∩)O哈哈~上不了螺母!

网友:
去看看丝杆的固定方式,你就明白是干嘛的了。。。

网友:
赶紧换鼠标呗!

网友A:
我也来学习受教了~~~~

网友:
左端的部分可以安装滚动轴承,同心度要求高点,也可以不安装
右端是需要安装滚动轴承,再用锁紧螺母拧紧固定,最后一段连联轴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需要和直线导轨配套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学习受教了~~~~

1,左端直径为8的地方一般是装深沟球轴承,起支承定向的作用。
2,右边直径为12的地方一般是装一对呈八字状角接触轴承,螺纹的地方是装锁紧螺母将轴承压紧,起到精确定位的作用。这种结构既能让丝杆作高速转动时也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同时消除轴承间隙提高丝杆的定位精度。
3,最右边直径为10的地方一般是装联轴器与电机相连,或装同步带轮与电机相连。

网友(点评):
经验丰富,讲解耐心!

网友:
左端那个直径12是什么意思,不像是轴肩呀

网友:
顶烈日当空大侠,讲的很详细,我就不赘述了!奉上参考图一枚!

网友:
天津市腾达信机电产品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滚珠丝杠,联轴器和直线导轨,并且可以免费提供给各位工程师相关配件三维图,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2310725470,或者登陆网站www.tjtengdaxin.com

网友:
我最近也刚巧首次选用丝杠和导轨 从小日本那抠来些模型自己研究研究
13楼的文字讲解和15楼的配图真是恰到好处 感谢2位大侠

网友:
你这个丝杠是用在电缸上,不是机床上的,基本无错。右边装电机或齿轮等。

网友:
短端与丝杆固定座连接,长端与联轴器连接

网友:
联轴器和伺服电机的

网友:
两端都是装轴承的,根据安装方式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轴承

网友:
  我个人认为,长的那段是用来装轴承和轴承座的,后面还要连接伺服电机,中间有个距离。小螺纹是用来固定轴承的,防止轴向移动

楼主:
几天后回来。。。发现好多回复呢。谢谢大家。问题明白啦。

网友(2012-12-20):
安装用的  固定用

网友(2023-08-19):
轴承位 电机位

网友:
一般根据固定方式定的

网友:
换台电脑就全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