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链传动的传递功率?

楼主(2012-10-11):
各位前辈,我想使用链传动来带动一个工作台沿导轨进行移动(工作台固接在链上,同时跨在导轨上,链平行于导轨)。已经知道工作台的质量。那么,在进行链传动的计算之前,怎样得到传递功率?(知道了传递功率才能进一步往下进行具体的设计计算)。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工作台滑移距离有多长?工作台是不是往复移动的?移动速度是多少?反复运动频率是多少?动力是什么电机?

1.如果是短距离的较高频率往复移动,应当按照加减速瞬间时所传动功率去计算(此情况还要注意惯量匹配问题)。
我们知道P=F1*V,V是已知的
其中F1=m*a,既质量乘以加速度,质量也是已知的,加速度则是用速度除以加速时间。
这算出的功率只是驱动平台所需要的最小功率,还要除以链传动效率,乘以安全系数。

2.如果是长距离的较低频率往复移动,并且不需要负载响应很快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平稳运动时所传动功率去计算(因为电机启动转矩一般要比额定转矩高几倍,允许短时间过载)。
平稳运动时,其中F2=F3*u,  F3正压力,u摩擦系数。这时候的功率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