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10吨的物体,求伺服电机扭矩

楼主(2012-10-11):
大虾门,发现现在接触商务的事情越来越多,现在一些设计方面的计算都忘掉了,悲剧。

物体重10吨,矩形导轨传动,摩擦系数0.15,
在滑台上固定齿条,伺服电机固定在物体上,齿轮连接伺服电机,齿轮齿条传动物体,移动速度假设t

1、求所需齿轮齿条模数
2、求伺服电机扭矩

网友(2013-01-24):
学习,期待详细解答

网友(2012-10-11):
为什么你没有提到速度呢?速度应当是按照设计要求,然后结合齿轮计算确定出齿轮齿条减速比,然后根据电机的额定转速确定减速机减速比,减速比确定了,才能选择电机的扭矩。

网友:
你要做行车吗?
1.至于齿轮齿条的模数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计算过程比较复杂,《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你对着计算就OK了。
2.伺服电机扭矩:齿轮齿条之间还要有减速机是吗?你所描述的太含糊了。我大致说一下:
如果没有加减速要求的情况下,F(物体移动所需牵引力)应当用正压力乘以摩擦系数,即10×1000×0.15×9.8。然后用这个F×r(齿轮分度圆半径),然后再除以减速机的减速比,然后再除以齿轮齿条传动效率,再除以减速比减速比,然后再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期待专业网友作答

网友(2013-08-07):
期待高手的详细解答!!!!

网友(2013-06-26):
期待 高手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3-01-23):
模6的磨削齿条和齿轮      伺服电机加减速机连接齿轮

网友(2012-10-12):
期待更多专业网友作答

网友:
期待有高手给出详细计算步骤

网友:
“移动速度假设t”----作为设计,移动速度是确定的,不可假设。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自己百度公式大致计算一下再结合既往的经验加上一定的保险系数。

网友(2012-12-13):
就上述数据,想得出具体扭力,有点困难

网友(2016-05-31):
给这些条件就确定电机扭矩确实挺困难

网友(2017-04-21):
这其中的加减速也没确定啊 ,包括转动惯量传动效率。速度也很重要,直接关系你选多大的速比,然后力矩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2018-01-16):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