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物体所需扭矩计算方法讨论

楼主(2012-10-11):
物体是一个空心轴,外径2m,内径1.8m,长10m
物体两端都有滑动轴承支撑,摩擦系数0.1
动力源在其中一端,安装伺服电机带减速机
我们先撇开减速机不谈,物体旋转速度2r/min

求伺服电机扭矩?请大虾赐教。

网友:
好像这情况是计算转动惯量的,公式你查下伺服选型,首先知道整个传动系统转动惯量就可以求出扭矩。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果是圆环面接触,用内外径的立方差减去平方差乘以三分之二,得到平均半径。
然后取一个比fR略大的值,为电机扭矩T。

另外是核算启动过程,
外径内径的平方和除以2,再乘以质量,得到转动惯量I。
然后电机转矩kT乘以减速比n,得到加在飞轮上的转矩nkT,
加速的时候从静止加速到2000spm,比如需要t秒,
那么 角加速度a=2000*2*3.14 / t / 60,
有公式 nkT=I * a
这里只有启动时间 t是未知的,求出来。

一般伺服电机的瞬间扭矩可以达到额定扭矩的300%,
核对启动时的扭矩为开始求出的扭矩的倍数,2倍以内的话问题不大。
也就是说,前面的k取2.然后计算出t。就是从0开始启动所需的时间。
看这个t是否满足要求,

如果不满足,就再换大扭矩的电机,根据要求的启动时间t来按上面式子反算T。

网友(点评):
请教子子大侠,k是何参数?多谢

网友(点评):
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行,里面有k的解释。意思是使用200%的扭矩去进行启动时间的计算。ps:俺算不上是大侠。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下kt值是飞轮的转矩还是电机的转矩?谢谢!

网友(点评):
kT是电机的转矩。

网友(点评):
为什么有些书上的公式是转动惯量I=质量*(外径平方+内径平方)/8?

网友:
今天遇到第三个类似的问题了,你的空心轴没有什么加减速要求吧?频繁启动吗?如果没有加减速要求,而且不频繁启动的话,计算就比较简单了,【空心轴重量】×【摩擦系数】×【半径】,得出来就是扭矩

网友(点评):
启动扭矩不算吗?

网友:
3楼的说法比较正确。

网友:
佩服子子61961大侠,太有学问了。

网友B:
电机要正常运转要克服两个扭矩:1.摩擦扭矩,2.转动惯量扭矩。摩擦扭矩一直存在,转动惯量只在启动时存在。
我们所选电机理论上大于两者中较大的一个就可以了。所以我比较认同5楼算法。
不知道我以上说的对不对。

网友:
转动物体的材料是什么呢?

网友:
谢谢提问者,也谢谢回答者

网友(2012-12-05):
好贴 我也碰到了楼主的问题 不过我的转动物体是个H型钢

网友C(2013-03-04):
引用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果 ...

您好。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看到一篇帖子里面您提到:如果是圆环面接触,用内外径的立方差减去平方差乘以三分之二,得到平均半径。

请问您这个是怎么来的?希望有空时候能够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果 ...

您好,
如果是圆环面接触,用内外径的立方差减去平方差乘以三分之二,得到平均半径。

我没太理解这个是怎么计算的。希望您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
建议查一下起重机设计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看到一篇帖子里面您提到:如果是圆环面接触,用内外径的立方差减去平方 ...

找了一下,抱歉没找到中文的资料,
找到日文的资料了,里面有公式推导,可以试试看看。
搜资料换了十多个关键词才找到,加上截图处理,忙活了半个小时。
其他朋友有相关的中文资料,欢迎贴上来 具体 的内容,谢谢。

网友(点评):
微元法算扭矩,鬼子的这个数学推导很对,只不过逻辑性就有点乱了。看了会才发现P是单位面积载荷,后面才提到,应该先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下,抱歉没找到中文的资料,
找到日文的资料了,里面有公式推导,可以试试看看。
搜资料换了十 ...

给15楼的提问者回答了问题,搜索了资料,费了半天劲,结果其本人也不来看看自己问过的问题。本来想bs一下的,后来看了其资料,貌似是新来论坛的,想想算了,估计是人家上网不方便吧,贴上的资料,对别的朋友估计也是参考吧。

网友(2013-08-03):
好东西,我也是一直在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5-08-03):
涨知识了,以后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果 ...

学习了。。

网友:
跟着大侠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太明白

网友:
mark !这个帖记下了

网友:
一直想找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5-11-17):
引用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果 ...

空心轴后面还带着一个转动盘,盘上还有一些其他各种零件,这种转动惯量该怎么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正常运转要克服两个扭矩:1.摩擦扭矩,2.转动惯量扭矩。摩擦扭矩一直存在,转动惯量只在启动时存在。 ...

复杂物体的转动惯量该怎么求啊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 ...

“圆环面接触,是内外径的立方差除以平方差乘以三分之二吧”,得到平均半径吧。练习的时候发现算出来的半径是负值,然后又去翻了翻子子大神后面贴出来的算法,谢谢分享

网友(2016-08-29):
引用 网友A:
给15楼的提问者回答了问题,搜索了资料,费了半天劲,结果其本人也不来看看自己问过的问题。本来想bs一下 ...

高手。。。有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 和各种自动化算话的例子吗 286680592@qq.com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有没有知道,如果是使用三相异步电动,对应的物体重量(中心对称)转动,电机选型有没有经验查询表

网友:
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2016-10-25):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涨经验了

网友(2018-01-26):
引用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 ...

如果是直流电机怎么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杂物体的转动惯量该怎么求啊

用软件吧 sw有这样功能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A:
求摩擦力。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f=miu*G
f乘以摩擦力的受力半径R,如果是线接触,用接触线的半径。
如 ...

角加速度a=2000*2*3.14 / t / 60,这里的π不应该是180度吗,为什么用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