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加工过电厂用的螺纹,UH2,,NC1"8都是哪国的标准

楼主(2012-10-11):
有哪位加工过电厂用的螺纹,请说下UH2,,NC1"8都是哪国的标准,请告诉下大径,中径,螺距,还是图纸有问题,查了半天,找不到相应的标准。

网友:
邮箱地址给我

网友:
等待回复,百度了一下都木有

网友A:
NC-美标粗牙,现在为UNC-统一螺纹,NC 1-8可用UNC 1-8替代,内螺纹一般公差为2B,标准写法为:1-8 UNC-2B。标准为ASME-B1.1。大径1*25.4=25.4,中径0.9188*25.4=23.3375,小径0.8647*25.4=21.9634,螺距25.4/8=3.175,攻丝底孔推荐22.25左右。
至于UH2,这个没见过。是不是UN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C-美标粗牙,现在为UNC-统一螺纹,NC 1-8可用UNC 1-8替代,内螺纹一般公差为2B,标准写法为:1-8 UNC-2B。 ...

师傅,向你请教下在数控车上攻丝的问题,首先是丝锥怎么对刀?我是四工位回转刀架,另外怎么让丝锥不容易断?多少转速合适?孔应该比螺纹深度多打多少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向你请教下在数控车上攻丝的问题,首先是丝锥怎么对刀?我是四工位回转刀架,另外怎么让丝锥不容易 ...

不要叫师傅,我了解的也很有限。
1. 数控车床没实际操作过,这个就不说了;
2. 丝锥断裂的原因很多,可参看这个帖子:http://www.docin.com/p-3271884.html;
4. 孔的深度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参考值,但我以为那并不是标准。实际上,设计人员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可自行调整。一般底孔深度比螺纹有效深度多出5-8P即可。

楼主:
厂家回复UH2为两寸8牙,那螺纹大径,中径,小径又是多少呢  ,螺纹为外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回复UH2为两寸8牙,那螺纹大径,中径,小径又是多少呢  ,螺纹为外螺纹,

2-8 UN-2A?如果是,大径2*25.4=50.8mm,中经1.9188*25.4=48.7375mm,UNR小径1.8512*25.4=47.0205mm。可参看《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