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数控刀架上怎样安装丝锥,16×12/6的丝,怎样编程

楼主(2012-10-11):
请问各位老师,在普通数控刀架上怎样安装丝锥,16×12/6的丝,怎样编程。以前是用尾座攻丝的。

网友:
有专用的丝锥刀柄,装在内孔刀座上,再根据丝锥大小配一个丝锥夹头,跟丝锥刀柄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6):
怎么不用台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