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顶升系统

楼主(2012-10-12):
现在在设计一个矩形平台顶升项目,总重4000T。顶升高度约50mm。老板想省钱不用同步控制系统。
我的想法是利用多个油缸。现在考虑用的是20个双作用油缸(带FD平衡阀),分开分布,(由于地基限制、非均匀分布)。无杆腔设限压205T。即必须20个油缸同时受载才能顶起平台。请问:
1,有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是否可以不用同步系统?
2,顶升或平堆运动时,各油缸的无杆腔压力肯定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平台倾覆吗?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从你顶升高度约50mm来看,这点高度一会平台倾覆,但是没有同步控制系统,使用中一定问题多多!

网友:
你这么玩非常危险,你老板是一个无知的家伙,会出大事的,

首先,偏载引起的‘多米诺连锁反应’你怎么控制,即一个缸突然失效以后引起的连锁破坏你怎么控制?不解决这个,就是在玩命,

其次,你不同步顶升,工件与基础是否可以承担?即载荷分配问题,

假如我有你这个老板,阿拉可能连夜就吓跑了,不敢跟他再玩了,

网友:
20多个缸,即是用分流集装阀也不可能同步。
正确做法是:将油缸减少到4个,两两刚性并联,使用两套分流集装阀。增加导轨或导柱防止倾覆。

网友:
如用大缸径空间受限,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用剪式升降结构,油缸及曲臂布置在平台外侧。需要一组连杆组机构。

网友A:
这个例子,很好的体现了机械设计之道的作用。
首要在简,油缸尽可能少,极端情况下最好一个油缸,比方说,缸径2300mm,油压10MPa,则一个油缸就可以顶起来;
其次在定,平台重心位置一定要确定,还要考虑极端偏斜情况下的稳定性,可能还要考虑油管爆裂时用机械结构来托住平台;
再次在均,油缸一多,就涉及到均载的问题,还有平台的受力均衡的问题,可能油缸没坏,平台坏了。
可能有人会问,用2300mm的缸径,这么大,不考虑能不能加工出来,是不是书呆子的计算结果啊?不是的。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道,4000t的平台,不是小重量。一个油缸,就化解了多油缸的均载问题,从根本上实现了你老板的意愿。
还有一种方法,你别用20根油缸,那么可丁可卯的,你用40根,60根,80根,或者100根油缸,也就是说能举起2万吨平台的油缸,你密密麻麻的排在下面,就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偏载不偏载,即使一头起来一头起不来,100根油缸在下面,平台也会稳如泰山,这个也用不上什么同步控制。这叫乱拳打死老师傅。
道不明,则术不精。吾道原是活泼泼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很好的体现了机械设计之道的作用。
首要在简,油缸尽可能少,极端情况下最好一个油缸,比方说, ...

哈哈,大虾,你忒逗了,把这个说成一个哲学问题,但千真万确是个技术问题,并且也没有人用一个大缸的,那是轧机的AGC大缸,阿拉玩的,并且没有那么大,

不提哲学问题了,你说为什么要同步?这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阿拉给人家计算过,并且超出一个值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阁下常说的一个典型东西,哈哈,猜测一下,猜错无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虾,你忒逗了,把这个说成一个哲学问题,但千真万确是个技术问题,并且也没有人用一个大缸的,那 ...

呵呵,在侃上,我对大侠是甘拜下风啊。我记得好像从来没说过“典型”两个字,还请大侠提示一下。
另外补充一下,这个事看谁作主,如果是我作主,我就喜欢用大缸。
连大侠都没玩过这么大的,那就更要玩一次了,将来在大侠侃大油缸时,也能附和两句,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不是侃,与侃没有关系,是一个简单技术问题,只说一句话的技术问题,基础的基础,那个施工单位的老板问我为什么,阿拉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对的,你是学这个的,不是侃爷,哈哈

网友(点评):
那是一个大平面,世界就没有用一个大缸的,你怎么控制它的平衡?这不是耍魔术,是工程问题,这里东西,一是大桥的大箱梁,二是大建筑的塔间结构,后者阿拉玩过,前者没有机会玩,

网友:
既然大侠说了基础的基础,我斗胆猜一下,是不是地基啊,什么地基沉降之类的啊?我没学过这东西,瞎猜的。

网友(点评):
对方专家组问你:过程的最关键点在哪里?你答:是顶升过程的侧向稳定性能!对方说,你不是侃爷,开价吧!阁下谈力学,谈结构的帖子阿拉拜读过几篇,充满哲学味道,哈哈,阿拉说的不是‘典型东西’吗?应该没错!

网友(点评):
看来是真玩过的,鄙人就只能从理论上泛泛而谈了。鄙人从来没玩过这种东西,哪能凭空想象出来还有什么侧向稳定性能?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吾又何愧之有!

网友(点评):
大虾怎么说起愧来了?哪来的事情,说一个阿拉的笑话吧,你开心一笑,20多年前,阿拉帮人家带‘精华素’,就是俗称的‘E油’,每次带一大塑料袋大家分,多次以后,阿拉好奇,问人家,这东西怎么服用?被女士笑死了

网友(点评):
刚才又回去看了一下,发现大侠看帖不仔细啊,前文在定字诀中明明说了“……还要考虑极端偏斜情况下的稳定性……”,侧向稳定性,明明未逃过我的“定”字诀。大侠还猛地另起一问,莫非想吓唬下小虾否?

网友(点评):
不讨论哲学与游戏了,以后单独发帖子谈大结构的顶升问题,相对这个,还有结构合拢以后的卸载,大虾喜欢力学,喜欢钻研,告诉你,这都是特高薪的职位,你随便玩一个,两个月就改变你现在的生存状况,骗你是小狗,

网友(点评):
我相信大侠,即使是骗我,不过是让我多学了很多知识,分明是我的良师益友,这种骗又有何不好?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我不骗你,因为我不能因此而获利,骗人都是为了获利的,阿拉是把侃与工作分开的,侃是纯侃,不包括工作,工作是纯工作,不包括侃,你看阿拉与人讲正经事情的时候有侃吗?阿拉说高薪的位置,阿拉付你

网友(点评):
刚才看了社区的月薪一万五却跳楼的帖子,深感有些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大侠的好意我心领了罢。我还想多活几年……

网友:
尽管下图这个平台的重量不大,估计不到10吨,但这么顶确实是有先例的。楼主只是泛泛的提问题,我也是泛泛的回答而已。楼主若说出那4000t具体是什么东西,我的答案就又不一样了。隔行如隔山,他那个行业的东西,肯定是有很多先例可供参考的,比方说,以前2000t的平台是怎么举的,参考一下,心中就有底了。
很多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但行业内一般不那么做,这种类型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那么做的原因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比方说,钻机减压钻进时钻压的测量,就很少有用传感器的。据我分析,原因可能是,现场到处都是泥水,什么传感器上去都给你糊成一团。

网友(点评):
特大型结构的顶升有固定模式,世界有一套规范,不是乱玩的,是成熟系统,就像问怎么去米国,肯定是飞去,只是老板希望省钱,安排伙计自己糊气球飘过去,而伙计自己全然不知罢了,不牵涉技术问题,哈哈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老板用“农民意识”来进行工业活动,结果就会是大侠说的这样,靠糊气球飘到美国去。

网友(点评):
世界上许多东西是定型的,你创新就必须超越那个模式,米国坐飞机过来,你看不顺眼可以坐火箭去米国,这是超越,但糊一个气球过去以节约成本,就是倒退,是不能实现的过程,只能害自己,

网友:
音乐厅平移用的是比例减压阀+位移传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方案定了。还是不用同步系统。
结构设计的说就算高度差相差50mm,平台也不会倾覆。顶到位后用机械方法限位然后开始平推。

网友(点评):
哈哈,恭喜!到时候大侠能否拍点照片供我等欣赏?不知我等是否有这眼福,看看4000t的东西怎么个移动法。

网友:
吗的,4000T,会死人的

网友:
同样是机械行业,隔了个村都不容易了解,别说隔山了,也许通过简单的描述可以碰巧被亲身经历过相同项目的人看到,然后给予很好的答复,但是大多数人是不清楚的。上图啊,这才是这个行业交流的语言,别忘了基础语言

网友:
看看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去

网友:
顶升系统见个8条油缸的,没有同步系统,很老的设备了,好像是70年代初的,压橡胶板用的,行程大概100, 8条都是柱塞缸,负载很均衡,没有导向,浮动上升。后来有油缸坏了,当时老板就近找了一家油缸厂,按外形测绘做了一条,换上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