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原理图 求助 如何减少液压油发热。

楼主(2012-10-12):
求助 如果还需要什么参数可以回复,

网友:
先占个位,增加储油散热

网友(点评):
你是说增加蓄能器吗?

网友(点评):
储油是增加循环油量,散热用水冷风冷均可,达到效果就行。铜管道从水箱里穿过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做到三过滤,使油清洁,选择管路配件时考虑油路尽量短,流量大些,减少摩擦,油的粘度在满足工况要求前提下,要小。

网友(点评):
“三过滤”是指进油,出油和冲洗?你说的我们也都在考虑

网友(点评):
入库过滤.分装过滤.加注过滤

网友:
油里面,放水管,以前我们做过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又学习到了,顶

网友(点评):
怎么做?你是说在油里面加水管冷却油液 ?

网友(点评):
不是有专门的冷却器吗

网友:
如果没有专用冷却装置,而系统又不能时常保证无负荷运转,发热时避免不了得。
看看该车辆转换系统,如果在设计时能综合考虑上面的因素,那你就发财了。

网友:
增加冷却水循环,常用的方法

网友:
从你图纸上看象是什么机动车一样,但这种机械可以自己加装一个冷却器就行了!

网友(点评):
加了一个风冷,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加水冷的话整体结构不好安排成本也提高了

网友:
冷却的方法有水冷和风冷,1.水冷就是利用外界冷水连接到油箱里面,多绕几圈管道增加冷却面积,这样也很不错的,经济实用。第二风冷就是增加一个风冷的设备,让管路的油液得到冷却,从而达到适合的工作油温,维持管路正常运转!

网友:
加装风冷散热器!

网友:
加个叫什么的,就是上面一个盒子两成上面油下面水。。。矿用机械常用。。。我一下忘记了。

网友:
学习到一个好方法

网友:
液压油里面能兑点变压器油吗?变压器油是降温作用的。

网友:
在回油管路增加一个风冷。

网友(点评):
已经加上了,温度最高在85度左右,头说可以用了,大伙说呢。

网友:
系统设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