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断丝锥 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2):
用的是OSGM5的螺旋丝锥,盲孔深16mm. 底孔4.3 mm 在加工中心上刚性攻丝转速250 攻丝的时候发出吱吱的响声,攻不了几个丝锥就断了     材料是45钢调质的 硬度在28左右。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工件什么材料?

网友:
转速太快了吧!零件是什么材料的,硬度高吗?还有转速跟进给速度跟丝锥螺距是不是配得上,主轴转一圈进给量应该是一个螺距。

网友:
攻多大的丝啊,M5吗,工件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没有办法的话,建议上攻丝机上做,效果会好一点的。当然,你介绍的资料也不是太全

网友A:
速度尚可。分析主要原因是攻不动,同时润滑不足。建议换一把OSG攻调制钢的型号。

网友:
个人见解   丝攻问题

网友:
楼主6楼是攻丝方面专家,参考下他的建议应该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尚可。分析主要原因是攻不动,同时润滑不足。建议换一把OSG攻调制钢的型号。

攻丝 速度高点 会怎样   ?是不是没给到它的合理的切削参数

网友:
小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