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造用钢模好还是铝模好?

楼主(2012-10-12):
精密铸造用钢模好还是铝模好?

网友:
硅溶胶铸造应该采用钢模,采用托模结构,减少蜡件变形,模具加工复杂,模具费较高。
水玻璃铸造一般采用铝模,两开模较多,蜡件变形大,模具加工相对简单,模具费较低。
都是相对而言。与铸造工艺和工件结构数量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