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法兰电解抛光求助

楼主(2012-10-12):
      本公司生产一批产品,最后一步电解抛光遇到问题,想办法很久没有解决,求高手帮忙,问了很多的做电解抛光的厂家的技术人员出现图片中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他们都说是材料的问题,材料打过光谱成份配比基本上没差别,现在就是不知道再磨解决,到底是材料问题还是电解工艺的问题!!!!
     急急,求助!!!!!

网友A:
电解后 磁力震抛 改善一下表面 应该会好点  还有你铸件是不是MIM做出来的 可能是因为密度配比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后 磁力震抛 改善一下表面 应该会好点  还有你铸件是不是MIM做出来的 可能是因为密度配比原因吧?

这边的材料是热轧的圆钢的,我们尝试过用板材车法兰,电解抛光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