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怎么才能顺利的加工铝合金工件呢?

楼主(2012-10-12):
平面磨床怎么才能顺利的加工铝合金工件呢?
我经常用平面磨床上加工汽车发动机缸体.磨平面...每次磨的时候磨床砂轮上都会沾一层铝合金铁屑.磨起的效果不是很光滑..各位师傅..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有没有专门磨铝合金的砂轮片?或者其它什么办法?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夹紧的?

网友(点评):
发动机缸体,一般来说还是铝合金,硬度还是有一点的,这么会粘砂轮呢?找专门的砂轮试试

网友B:
用布砂轮!

网友:
缸体平面不是用面铣刀盘加工出来的吗?

网友:
用胶水固定工件

网友C:
选取质地较软的砂轮,你用什么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取质地较软的砂轮,你用什么砂轮?

白钢玉。。。就是普通磨铁板的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布砂轮!

没听说过哟。。布砂轮能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夹紧的?

下面固定了两块垫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固定了两块垫铁。。

  那么工件怎么跟垫铁固定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找人磨,江门地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钢玉。。。就是普通磨铁板的砂轮。。。

白刚玉有点硬,用黑碳化硅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工件怎么跟垫铁固定的?

把磁台取掉后就可以上压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工件怎么跟垫铁固定的?

工件下面本来就有一个6MM的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刚玉有点硬,用黑碳化硅的试试。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做好了再谢也不迟。

网友:
磨铝件冷却用煤油就不粘砂轮了,就可以了,不明白可以加我QQ954118448电话:1515830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