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型内螺纹怎么加工,目前紧急用机加工的方法打样2-3

楼主(2012-10-12):
十万火急-请问诸位师傅,请问这个T型内螺纹怎么加工,目前紧急用机加工的方法打样2-3,底孔仅仅3.5,用车床车螺纹,底孔太小!用什么机加工合适啊?

网友:
用丝锥

网友(点评):
我查了查 发现最少得 Tr8.0x1.5呢 而我目前Tr4.0x3

楼主:
有这种专业丝锥吗 Tr4X3   攻得了吗?

网友A:
T型刀 铣 螺纹。 单边又不深只不过螺距大哇。

网友(点评):
3.5的铣刀 T型铣刀能进去吗

网友(点评):
一体合金刀自己磨。

网友:
不妨热加工

网友:
定制专用刀具

网友:
结构上是否一定要用梯形螺纹,才M4用普通螺纹又能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T型刀 铣 螺纹。 单边又不深只不过螺距大哇。

用个一体的合金刀 手磨就可以 用了。刀柄直径能到2.5 足够了。

网友:
可考虑电火花成型机

网友:
可考虑电火花成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