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径45的圆度在0.05左右时,什么样的夹具能够保证加工内孔时圆度在0.03以下?

楼主(2012-10-12):
当外径45的圆度在0.05左右时,什么样的夹具能够保证加工内孔时圆度在0.03以下?

谢谢。

网友:
同轴度与定位基准有关,圆度好像没有关系吧?

网友:
只要不是变形,圆度一般还是跟设备有关。

网友A:
这样的工件真圆度要车好只有一个办法。使用弹簧夹。三爪四爪六爪是点着力,夹出来是几个点变形的,弹簧夹是全周受力,均匀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工件真圆度要车好只有一个办法。使用弹簧夹。三爪四爪六爪是点着力,夹出来是几个点变形的,弹簧夹是 ...

对的,三爪确实不行得,车出来以后原来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三爪确实不行得,车出来以后原来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弹性夹头,我想夹具可能还是没有问题的,还是得从设备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