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量换算关系,请教

楼主(2012-10-12):
我们家目前做的有叶轮项目,客户标准要求动平衡试验,关于不平衡量这块,客户用的单位是IN.OZ. 和gm-IN,

大家都知道,目前国内做动平衡,一般设备能直接读数的都是gm-mm.

在此,特想坛坛各位高手求教,IN.OZ. 和gm-INgm-mm之间有换算关系吗?有的话,请告知公式。

客户对照表上:   1.71  IN.OZ. = 48.6 gm-IN =     ?? ?gm-mm

请高手指教!

感谢ing!

网友A:
1inch=25.4mm, 折算进去就行了嘛。

网友(点评):
这个嘛.....你有依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nch=25.4mm, 折算进去就行了嘛。

这样换算的话,不平衡量会达到48.6*25.4=1234.44,这个数值太怕人了

能给我个依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换算的话,不平衡量会达到48.6*25.4=1234.44,这个数值太怕人了

能给我个依据吗?

英制单位转换成米制单位数值本来就会放大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你这个数值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了。我记得我们实验室用的单位是mg.mm吧,具体数值应该什么样我也记不得了。

楼主:
坛坛有做动平衡的吗,帮解释一下啊!

网友B:
我们厂生产重卡制动鼓、轮毂
去重动平衡所用单位多用“克厘米”,数值即所需去重克数乘以去重位置相对回转中心半径(单位厘米)
IN.OZ应该是英寸盎司,gm-IN应该是克英寸,国内设备gm-mm就是克毫米了
每个单位按对应换算关系换算就行了吧,一盎司等于28.35克,一英寸等于25.4毫米
1.71IN.OZ=48.6gm-IN=1233.4gm-mm

网友C:
我们做风机的叶轮,转子也都要做动平衡。但我们用的单位都是国标的。第一次看到国外标准。学习下,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生产重卡制动鼓、轮毂
去重动平衡所用单位多用“克厘米”,数值即所需去重克数乘以去重位置相对回转 ...

我的产品直径才300多一点,重量30多公斤。不平衡量在1000多?有点不可思议哎.......我就是在郁闷这个,希望能有公式或对照表好让我能打消顾虑哈!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们具体是什么产品。我们的轮毂30公斤左右制动鼓50公斤左右,动平衡要求一般在1500~2000克厘米左右,换算成克毫米不就15000~20000了,我觉得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风机的叶轮,转子也都要做动平衡。但我们用的单位都是国标的。第一次看到国外标准。学习下,了解

我们在厂里对10000m3双吸入离心风机做了一次动平衡结果振副从0.12降到0.09,振速18mm/s怎么会事,步骤没错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