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螺纹的加工外径大小(考虑镀层)

楼主(2012-10-12):
比如加工M10螺纹我们现行方法:
如果是外螺纹直接车外圆到10(-10道公差以里)即可
如果内螺纹车底径至10-1.5螺距+10道公差,即8.5~8.6之间即可
现在问题是需要考虑5~10um的镀层厚度,再按现行方法镀后螺纹有通规不过现象,如何确定现在的螺纹底径,是否有标准,还是说全凭经验。。。。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
止规进能进3牙,的螺纹就可以不怕涂层

网友:
1、找出镀后螺纹通规不能过的点在哪里先;
2、出现干涉问题的解决对策;
3、订定改善后的对策为新版生产工艺;

网友A:
做紧固件都会,有相关标准的,螺纹加工前有对应的螺坯直径,理论上是螺纹中径,至于你说的镀锌后外圆变大,是的,但是加工螺纹时看你加工螺纹的精度是g还是f(外螺纹),镀锌后用精度低点的h精度环规检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链接的权限,网上搜一下丝锥札记sizhuiwhy,这个网站有介绍。底孔尺寸有计算方法,需要镀鉻的螺纹要选用特别的丝锥

网友:
通规顺利通过,止规能在两圈内止住。这是标准的螺纹规检验方法。如果要电镀,镀前止规控制在1~1.5圈比较好。当然,检验螺纹不光需要螺纹规,还需要外观检验,因为螺纹规无法检验牙型,只是检验螺纹中径。如果牙型不对,即使螺纹规检验合格也不能判定该螺纹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链接的权限,网上搜一下丝锥札记sizhuiwhy,这个网站有介绍。底孔尺寸有计算方法,需要镀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紧固件都会,有相关标准的,螺纹加工前有对应的螺坯直径,理论上是螺纹中径,至于你说的镀锌后外圆变大, ...

加工精度一般是g,但是g等级的螺纹不就是应该用g等级的规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紧固件都会,有相关标准的,螺纹加工前有对应的螺坯直径,理论上是螺纹中径,至于你说的镀锌后外圆变大, ...

还有相关标准时什么。。。。。

网友:
使用镀层丝锥。比如是6H的公差,丝锥就选用M10-6H+(0.02-0.04)。简单的,可以先用M10-6G的丝锥试攻,如果不过,再用M10-7G的试攻。此外,必要时需用M10-6H的标准丝锥过一次丝。

网友(点评):
人家是外螺纹,怎么用丝锥?

网友(点评):
人家是外螺纹,怎么用丝锥?

网友(点评):
人家是外螺纹,怎么用丝锥?

网友(点评):
囧,网络卡了一下。

网友:
虽然你镀层只有一丝,但是要考虑电镀后会有杂质也度进去了,所以一般像前面那位哥说的止规进两三牙,还有如果你是滾度,可能还需再宽松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精度一般是g,但是g等级的螺纹不就是应该用g等级的规验吗?

如果最终产品螺纹精度是g,你如果是氧化或磷化的话,终检可以是g检,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镀锌的话,相对前者会比较厚点,用g检就可能通不过了,改用h精度的环规检没问题。如果产品图上螺纹精度是g,你可以在镀锌前把螺纹精度做到f,然后镀完锌后用g检没有问题.可以满足要求!不知道你明白了没?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相关标准时什么。。。。。

有标准的,GB/T18685-2002,我这就有,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紧固件的工艺的,呵呵